楼主(2014-08-20):
 为脉动真空灭菌器写控制程序,现有CPU224CN 一台,模拟量一个温度,一个压力。

控制过程:按启动,真空泵开始工作,灭菌室真空值到达上限时,灭菌室出口阀门关闭,真空停止。灭菌室进气口阀门打开,开始输送蒸汽,真空值回到下限后进气口阀门关闭,出气口开启,第二次开始抽真空。重复三次。然后加热器开启,温度恒温132℃,保持10分钟。

网友A:
动作写的很清楚了,自己编程实验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的回复啊,呵呵..

问题是我这个还要和触摸屏通讯,设备运行的时间和温度要在触摸屏上面可进行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关资料我晚上再放上来,希望能帮帮我...

网友B:
动作写的很清楚了,表达清楚。思维模式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动作写的很清楚了,表达清楚。思维模式正确
就是没人给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付费 才能分分中完成  这是行规 出入江湖要守规纪 问问题大家会热心回答。

网友D:
要是标准屏,与plc的通讯你是不用管的,在屏上设计好式样,定好数据地址就行了。在plc内直接用定好的数据。

网友E:
也不要指望什么都是免费别人给你做

网友F:
有机会还是自己试验

网友G:
这个容易实现

网友H:
这年代没钱说个啥

网友I:
呵呵,这个工程程序外包至少值几百块。
所以说,就不要指望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了。
不是拿到程序,下载到硬件里面就万事大吉了,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称为调试。

网友A:
网上应该有些号称免费编程的,慢慢找找。

网友I:
好像论坛还没有出现过免费提供整套解决方案的现象吧,包括接线原理图,源程序,硬件选型,以及文档使用说明。
这是因为一旦将方案用于盈利,并赚取巨额利润,将会给获利者产生知识产权不值钱的错觉。

网友J:
你去买电器元件的时候跟人讲一下,帮你写。

网友K:
程序简单  模拟量部分可以你要自己现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