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0):
大家有用过的没,帮忙介绍一下,大概需要6输入6输出的,干接点信号,工作范围100米左右,和行车遥控器差不多的。

网友A:
自己做一个不难的,网上有配件

楼主:
自己做的话只能自己临时用下,现在是用于我们的产品上,希望能用比较成熟稳定的。

网友B:
记住:要用工业遥控器,千万别用家用遥控器。

网友C:
    我以后也可能用到,留意.

网友D:
这种产品网上很多,各种电压规格的都有,选正规厂的工作都稳定。

我们这边吊车改造一般都选用南京禹鼎产品,其余像淋雨设施、检测、抛丸等设备遥控都是从电子市场随机购买的,品牌有好几种,但使用起来都没有问题。

网友E:
到淘宝上找,有很多种。

网友F:
还是要用专业的工业摇控器才行,也不是很贵

网友G:
就用行车上的呗!

网友H:
行车上刚好也是6个控制输出,刚好,而且还是成熟的工业应用产品。
至于距离要求,有多种规格可以选择的。

楼主:
看到台湾禹鼎的一个行车盒F23-A++,有12个输入输出,多几路可以留作余量。但是不知道按键标识好不好改?这样直接用感觉好别扭。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大怎么做到的,年度积分3800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动手能力强,有机会也想做一个这样的玩玩。

网友J:
我们这边用一路的较多,都是在淘宝上选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的那个是什么遥控器啊,我们也想改掉电动葫芦的控制方式,不然老断线的。。。谢谢

网友L:
淘宝上工业遥控器

楼主:
不知道说啥,F23-A++采购询价1000,三菱GOT1055的5寸屏询价3000.

网友A:
最好用作点动控制,也就是脉冲触发,长时间按住,会缩短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