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0):
设备能正常运行,没问题。但是在用笔记本和触摸屏连接后,在线模拟,出现PLC no response  提示。
怎么回事?

网友A:
在线模拟是什么概念你没搞清楚。
电脑当成触摸屏,和plc连接好,用编程电缆。plc通电,来模拟操作
自己认真看看手册

网友B:
在线模拟是指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用电脑代替触摸屏,所以应该是用电脑连接PLC来在线模拟。

网友C:
呵呵;你用屏的模拟软件,是把电脑当成屏,PLC还是要真实存在的;
不是仿PLC,张冠李戴了;

网友D(2016-07-10):
我就是用pc在线模的,连接西门子224的,也出现这种错误,看手册是超时,可我将超时提到3秒,还是,求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