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分类挑选机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4-08-20):
前阵子在中央10套,《我爱发明》栏目看到一位老兄做了一台能自动根据重量挑选分类小到10几克大到几十克的鱼虾等水产产品的设备。我按我的理解画了一个流程图,大体分三块区域,放料区,称重区,分类出口区这三段皮带传送机。使用过程大体是先在人机界面中设定ABCD各出口的打开重量区间,开机后,把产品放到左边,当经过称重区时系统采集重量信号,打开对应设置的出口拨杆,完成分类,节目没有介绍内部控制系统用的是什么,是不是PLC加的称重模块,谁给讲讲这个程序。

网友A:
如果和重量有关的 肯定是有称重嘀 没的重量区间 应该存在比较嘀 这个东西 在电视上一个节目叫我爱发明里就有这样的机器 鱼的分类的机子 鱼从上面过 推板把鱼推到不同的容器里分类

网友B:
关于读取重量现在有些PLC有称重模块,没有的可以用称重变送器,也可以直接与电子秤通讯。重量读出来了然后与分类设定的重量比较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些鱼虾是不是一筐倒进去然后自动一条条的分开来去称重,还是人手一条一条的放上去。
你这个让我想起看过的一个《我爱发明》栏目里的铺砖机,栏目里的是要人工去把砖摆放好,至少需要两个人并且还很累,而德国的是不需要人工去摆砖的,一个人轻轻松松。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单片机,如果用plc成本高而且有点浪费。

网友D:
呵呵,很简单的控制要求。
产品按顺序进入称重区,由PLC连接称重模块检测,确定是划拨哪一个区域。

网友E:
我觉得那个,皮带线在运动的情况下称重,才是技术的关键,后面的分选都是基于,测量值的比较

网友F:
我爱发明无介绍如可称重吗?最关键就是这里,我爱发明好多有意思的发明。好多直得学习,经常看这个节目。

网友D:
运动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称重测量的,因为运动中称重,会导致不准的现象。
应该是暂停送料之后才进行的称重作业。

网友G:
在入口区如何把鱼一条条的分离开来呢?如何识别是鱼还是虾呢?

网友F:
看了一下节目,说是重量传感器计重量。看电箱好多电路板。

网友D:
要是活的海鲜,人工直接在船上进行分拣还快,不能等上岸后机器分拣,死了就不值钱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D:
可以动态称重啊,好的误差也在20克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