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0):
各位大侠出招,如何解决富士NB系列软件与电脑安装问题,NB系列软件必须要WIN98版,你们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出招,如何解决富士NB系列软件与电脑安装问题,NB系列软件必须要WIN98版,你们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FLEX Programmer V2.1版本也可以工作在XP,XP SP1,XP SP2,XP SP3以及Win7下。

至于您说的必须要Win98版本,富士的NB系列编程软件并无此要求。

网友B:
这个问题c大在工控人家园已经回答了

网友C:
你自己在xp下安装试验了吗?
很简单的软件。

网友D:
FlexPLC ,你用的应当是这种老款的软件,在WIN95下开发的;

网友E:
找个旧电脑,做双操作系统98/XP凑活用吧,要不把设备换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