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0):
修一台这个机子,上电红灯亮,把CPU板拔下来,再上电,有时蜂鸣器长鸣,有时背面的绿灯亮,面板灯变为橙黄色,哪种情况屏幕都没有显示。我想确定是CPU板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
上电自检没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上电红灯一直亮,黑屏。灯管没大问题,高压板上有12V,点灯信号没到高压板。我觉得CPU板有问题。拔掉CPU板,有时上电蜂鸣器长鸣,有时后机盖的绿灯长亮。

网友B:
准备自己修理触摸屏?多久的设备了?还有保修没?
是设备更换下来的吧,如果没修过,觉得还是送到外面修的好。
使用说明书或者手册,是不会有讲如何修理它内部的电路板的。

网友A:
自检没过就是主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