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0):
咸老师:
你好!在修的一个三垦GF-4.0K变频器,故障现象为模块(FP25R12KT3)烧毁。更换模块后加二只25W/220V灯泡保护,上电,灯泡不亮;运行,灯泡亮,且随频率增加亮度增加;疑似有一路IGBT坏,断电后查各IGBT全好。该变频器驱动电源独特,是由开关电源变压器上同一个绕组引出的,经一个电感再分3个二极管至U、V、W。请咸老师分析指点。

网友A:
二只25W/220V灯泡保护,不合适(阻值大了点),换成二只60W/220V灯泡保护或更大瓦数的。。

网友B:
我一般是用一个100w灯泡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一下驱动波形看看,注意安全!

网友D:
把散热风机插头拔掉,再试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