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0):
三菱FX系列PLC结构化编程实例(7) ——定时器的使用
  延时接通、延时断开程序的编写
  【控制要求】
  开关由 OFF→ON 动作时,延迟 5 秒钟后指示灯才被点亮;开关由 ON→OFF 动作时,延迟 3 秒后指示灯才熄灭。
  如时序图所示:

  地址分配:
  X2:启动信号
  T0:延时接通
  T1:延时断开
  Y0:输出指示灯

  简单工程梯形图:

  程序说明:
  1、当X2为ON,定时器T0开始定时,定时时间到后,Y0输出,并实行自锁功能。
  2、在Y0 为输出的时候,因X2常开触点为ON,所以X2的常闭触点为OFF,定时器T1 不计时,
  3、当X2变为OFF后,X2的常闭触点变为ON接通,则定时器T1开始定时,定时时间到后,断开Y0输出。定时器T1复位。

  结构化梯形图:
  I/O分配:
  X2:启动按钮
  Y0:输出信号
  M0:接通延时标志
  M1:断开延时标志

  程序如图所示:

  程序说明:
  当X2接通后,接通延时定时器TON_E_1开始进行计时,计时时间到后,接通延时标志M0接通。则后面的断开延时定时器TOF_E_1的输入端为On。同时输出端也为ON即M1这个断开延时的标志位ON,通过M0的上升沿置为Y0输出,则Y0的状态为ON

  当X2断开后,M0变为OFF,定时器TOF_E _1开始计数器,计时时间到后,延时断开定时器的标志位M1 变为OFF,使用其下降沿复位Y0,则Y0变为OFF。这样就能够实现当X2为ON的时候延时5s,Y0有输出,当X2断开后,延时3s后,Y0再断开。当X2断开为OFF的时候。

-------------------------------
作者:曾鑫

网友A:
三菱的结构化界面真不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