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0):
今天碰到一个客户5台 220V 1.5kw 上电全部显示 :---
不知道是否主板的问题,有清楚的前辈 ,望指点一二 为谢

网友A:
应该先测5v电压吧

网友B:
修过一台这样的,但是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是5伏电压不正常。是一个电容,当时记了维修记录,明天查一下,但这个电容量时全部正常,换了就好了。

网友C:
LS的变频器着实不怎么样,以前用过55KW的,自己在那待机都爆炸,一共用了5台,5台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贴片电容吗 ?

网友D:
电解电容坏的多点立分表情  看下是不是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E:
全部坏了 不可思议啊

网友F:
查供电电压是不是太低了,若正常,再查控制电路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贴片电容吗 ?
是一个电解电容。

网友G:
CPU自检通过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