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 2800 报ER37

楼主(2014-08-20):
如题`,丹佛斯VLT 2800 上电就报ER37 查说明书是通迅故障,请问如何修理,请高手大师指点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也就是参数初始化,然后检查cpu工作电路,通讯工作电路,存储器电路,这是检查故障的思路哈

网友B:
VLT2800的通病,检查母线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看下有没主板与面板连接处有一个通讯IC的更换看看。。。

网友D:
查控制电路板上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有可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