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打颤的问题

楼主(2014-08-20):
今天有台德瑞斯的55KWG的变频器,带了台2.2KW的电机,启动后电机打颤,用万用表测量UVW电压平衡,用钳流表发现每相电流都从0.4A到2.2A来回跳动,拆掉控制板和驱动板,测量6路脉冲,静态直流都在7.4V左右,动态交流都在16V左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电机有没问题,还有驱动信号,看下模块有没问题。

网友B:
测母线电压是否跳动?

网友C:
测变频器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否正常,试机的频率可适当提高,

网友D:
带一台有同样问题没,试下,我有遇到一个变频带6轴工作,不正常,带5轴很好,

网友E:
估计是矢量控制,改成V/F控制看看!

网友F:
带大电机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跳动,稳定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F:
德瑞斯的变频器应该不会分别驱动电机的大小,又不是ABB,安川的

网友G:
怎么会带2.2KW的电机
上个大的试试

网友H:
是不是给定频率太低

网友I:
变频器参数问题的可能性很大,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先改为面板调频看看低频状态时的电流情况.

网友D:
55KW变频为什么带2.2KW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