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啸叫

楼主(2014-08-20):
接手一台天凯5.5变频器,上电待机就出现啸叫,调压器跳到380V时面板数字会闪烁,有哪些可能

网友A:
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变压器有问题才会产生的

网友C:
查变频器上的开关电源,有可能是自激啸叫,检查更换电容。

网友D:
检查输出有没有短路,过电流,会产生啸叫,和打嗝.

网友E:
看下你的实际电压是不是多少,还有有的变频器通单相电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一定开关电源就有问题

网友F:
可能是开关电源的电解电容容值变化,建议拆下来测量一下容值特别是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容还有5V那路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