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14-08-20):
请教一个问题

当DB1.DBW1=1时  为什么只有DB1.DBX2.0=1 而DB1.DBX1.0却不等于1呢

高位 低位是什么意思呢  区别是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当DB1.DBW1=1时  为什么只有DB1.DBX2.0=1 而DB1.DBX1.0却不等于1呢

高位 低位是什么意思呢  区别是什么呢  谢谢

DB1.DBW1是由DBB1和DBB2组成(一般对于字存储地址采用偶数地址),而DBB1是高字节,因此当DB1.DBW1=1时  DB1.DBX2.0=1D,之所以会与日系有区别,在于存储结构分为大尾存储与小尾存储,这两种存储方式对于高地址高位还是高地址低位时有区别的。

网友B:
你建一个变量表,分别将DBW1建到两栏,分别用二进制和十进制观察,你就可以总结出经验了

网友C:
1楼解释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