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0):
之前一直用的都是XP,我想装个Win7的系统,不知道编程软件STEP 7支持此系统吗?

网友A:
STEP 7 V5.5 SP2支持W7 64位,还可以上博途

网友B:
能 装5.5就好了

网友C:
XP的就挺好,换win7运行慢,授权是个问题。够用就行。

网友D:
STEP 7 V5.5 SP3中文版我觉得很好用

网友E:
5.5版本可以装,不过在win7下发现个问题,每次都要进服务,手动开启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设置成自动方式也不行,两台电脑都一样,到底是系统问题还是杀毒软件问题,没搞清楚,现在直接在桌面建了“服务”的快捷方式。

网友B:
能的 如果不能 哪就是你系统问题 5,5可以

网友F:
旗舰版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