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0):
首先是25315 ,教程里我是没见过的,经过查询知道是初始脉冲,教程里只知道第一次循环标志A200.11,
然后我在编程软件里输入HR09输入不进去,选择的是同类型的CPU,就输09吧?
又来个28912,查都查不到什么意思,还有DM区,教程里也没有,
看来还得另外找教程学?

网友A:
看手册吧,不要看教程,反正OMRON也有中文手册,手册是最可靠的

楼主:
感觉那些大学的视频教程还没有那些培训机构的教程搞得好,看不下去,甚至有的大学视频教程早就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吧,不要看教程,反正OMRON也有中文手册,手册是最可靠的
手册没有找到28912是什么意思

楼主:
“28912为通信板端口” ,程序里怎么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912为通信板端口” ,程序里怎么用呢?

找对应通信板的手册查看

百度"OMRON 28912"后,文库里有文章说28912为通信板端口B的使用标志。

估计类似于特殊继电器性质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912为通信板端口” ,程序里怎么用呢?

找对应通信板的手册查看

百度"OMRON 28912"后,文库里有文章说28912为通信板端口B的使用标志。

估计类似于特殊继电器性质的玩意

还有一个问题, 我按照纸上的程序输入编程软件, 输入HR09  DM5513之类的,软件显示错误,提示操作数内存区无效。 我设置的PLC型号和实际设备上的型号是一样的,难道原来用的不是这种PLC?

楼主:
我是想先把程序输入编程软件,然后做好注释,然后模拟运行,自己做监控软件, 熟悉别人的编程思路和方法。

楼主:
这种设备在我们这里很关键,这是国产的,进口的是西门子S7-400的目前更加看不懂,是下一步的计划。

楼主:
AR辅助记忆继电器
HR保持继电器
IR内部继电器
SR特殊继电器
LR链接继电器
TR暂存继电器
TC定时器
DM数据寄存器

楼主:
估计设备厂家给的程序是老型号的PLC程序,实际用的PLC型号已经换了, 但是我试了几种型号,都不行,型号太多,有人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
切换CPU 为CPM1 ,25315显示为第一次循环标志,但是 28912显示红色

网友A:
使用CS/CJ系列PLC输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S/CJ系列PLC输入试试

试了CS/CJ都不行, C200HX成功了,谢谢!

网友B:
学习欧姆龙编程方面的书至少要有3本,每本书各有侧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欧姆龙编程方面的书至少要有3本,每本书各有侧重点。
哪三本书?

又出问题了,这个怎么解决?这个指令也没学过。

楼主:
扩展指令没有被映射XFR2,这么解决?

楼主:
换成C200HX-Z  PMCR显示正确了,XFR2还是显示红色,晕死。

网友C:
把你的plc系列搞清除
看对应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plc系列搞清除
看对应的手册

设备资料是这样的 主控制器CP1H-XA40DR-A  扩展I/O CPM1A-40EDR 可是选择这个输入程序显示是错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cp1系列的PLC好像是H,不能写成HR;D,不能写成DM

楼主:
设备资料是2001年的。

难道是这个设备厂家故意给个错的? 他们不想给程序,给了我们程序我们公司那些主管和负责验收的领导懂PLC的不多(只晓得有个懂三菱,有个懂点西门子),懂欧姆龙PLC只怕是没有,所以给个错的他们也看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plc系列搞清除
看对应的手册

设备资料是这样的 主控制器CP1H-XA40DR-A  扩展I/O CPM1A-40EDR 可是选择这个输入程序显示是错的
 这是你设备的实际配置吧
是不是使用了232通讯口?
看25315的表示,应该是较早的型号PLC,与在用的程序会有差别,可否从设备上直接读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扩展指令没有被映射XFR2,这么解决?
在扩展指令里找到它,赋给它一个不用的指令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plc系列搞清除
看对应的手册

设备资料是这样的 主控制器CP1H-XA40DR-A  扩展I/O CPM1A-40EDR 可是选择这个输入程序显示是错的
 这是你设备的实际配置吧
是不是使用了232通讯口?
看25315的表示,应该是较早的型号PLC,与在用的程序会有差别,可否从设备上直接读程序?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和设备使用的生产厂是不同的单位,生产厂有电气主管,需要干活的时候才会叫我们,否则我们不会去,更不能动他们的设备,所以带电脑去读他们设备上的程序,是不可能允许的,那些主管自己也不懂,水平再高的主管,也只是处理点外围电路,也从来不去看设备程序,万一出现什么疑难问题,说不清楚的,所以我也不会要求去查看程序。除非我是主管。

楼主:
要了这套设备资料都不容易, 他们电气主管出差去了,叫我去修这设备,我说我又不熟悉这设备没图纸没说明书,连操作都不会,很困难。他们才拿出来。

网友E:
哪就别费劲弄程序啦,即便读明白了也只是那个PLC的还不是设备上的,没什么用.
都不让连电脑咋整,瞎猫碰死耗子----也是好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就别费劲弄程序啦,即便读明白了也只是那个PLC的还不是设备上的,没什么用.
都不让连电脑咋整,瞎猫碰死耗子----也是好猫.

我不是为了提高修这设备的水平,那种设备程序确实很复杂也很典型, 搞懂这种程序,做其他程序就简单了,对提高自己的编程能力很有帮助,还有逻辑思维能力。
这个国产设备实际比进口的简化多了,先把简单的搞懂,再把复杂的进口设备搞懂。

网友F:
楼主你学习视频时那个?能借我学习学习不?56205955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学习视频时那个?能借我学习学习不?562059556@qq.com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4650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我有!但是感觉讲的不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有!但是感觉讲的不透彻

是的,只能做一些简单的, 不是不透彻, 是初级水平。再高级的我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有!但是感觉讲的不透彻

还有山东大学 东南大学的教程, 我没看下去, 不如这个培训机构的教程,主要是跟着做的形式好, 那种照本宣科,而且更初级,听着没劲,浪费时间,还不如自己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