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故障

楼主(2014-08-21):
我单位多功能行车是用GE的PLC控制的最近碰到一个奇怪情况,输入模块上点都显示正常但行车就是不动,连上电脑发现根本没有输入为什么不显示呢,这个扩展模块有16个8点的输入模块分成两排用扩展电缆连接前8个正常就最后一排的8个模块不行扩展电缆和扩展机架都换过了没效果,会不会8个模块同时坏了?请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A:
查扩展模块的供电电压24伏是不是太低了,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查后8个模块的电源电压,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或24V电压低。模块坏不了。

网友B:
同时坏的可能性很小
查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问题已解决。是由于其中一块模块电容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