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瑞F1000变频器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14-08-21):
一台欧瑞F1000变频器冷机开机正常,一根烟工夫关机再合电源报-HF-和P.O(P.O欠电压),测量+12V、+24V、+5V、和+15V、-15V都正常唯独Us检测电压偏低,万用表50V档量只有15V左右正常48V。把欠电压保护设置200V和欠电压保护功能关闭报-HF-(-HF-表示复位过程),谁能帮我分析分析什么地方还会出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测输出的电压旁边的配件有没问题,有没电解电容更换看看,会不会是后面把电源拉低了。

网友B:
先用万用表测量Us输出是否有短路的问题,若无,查Us回路12R电阻、电容等原件,

网友C:
12R后面电容漏电,或者整流管低效或已经损坏.再有就是后续电路短路现象,我以前遇到过一次,也没怎么修,就12R哪路都加焊一下就好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试过了没有用,有时候50.00HZ与-HF-交换跳的时候运行多按几下能起动,Us电压也从15V跳到48V正常运行了。

网友D:
是不是虚焊了啊

网友C:
有合适的控制板,倒一下控制板看是不是控制板运放坏了,如果倒控制板后,故障依旧,就只有看12R后面的几个东西一个一个的换吧.如果控制板坏,那就不用在说了吧!还有12R是否变质,也就是阻值不对.

网友B:
把电路上相关的焊点全部补焊一遍试试。

网友E:
主回路有问题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控制板也换过了

网友F:
还是补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补焊也试过了。现在测得LM2940-5.0输入端只有6.2V左右,正常有8v。

网友G:
回复 楼主:
换+—15v整流管试试

网友H:
把Us这路的整流二极管和贴片电容全部换掉

楼主:
怎么没人来帮我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也想帮你!
可是今天我修了一个,也没修好。电源不能稳定。没材料了,明天修。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修好了告诉我一声,让我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I:
不好意思来晚了,把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容直接换了。我刚开始用万用表听了一下电容充电的声音,以为电容正常,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