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1):
变频器有点年头了, 启动出现OL3\OL4之类的报警,根据说明书修改相应的参数,能正常启动, 但是只要关闭电源,隔一段时间, 启动又出现同样的报警, 将A1-03参数设为1110恢复又可以正常启动。

好像变频器不能断电保存修改后的参数样的,难道变频器里有什么电池吗? 现在不断变频器的电源还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短时间断电都没关系, 断电几十分钟以上, 就得恢复参数,好像是L6-02之类的参数修改,断电后又复原了。

网友A:
有可能是控制电路接触不良或电压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控制电路接触不良或电压偏低。

你这个明显经不起推敲, 与我说的现象完全不符, 不能瞎猜啊,  只有启动时报警,恢复参数后无论使用多久都正常。

网友B:
机器用的久了很有可能是元件老化造成的,OL故障是过载的意思,可能是三只电流传感器有问题了,有相同机器可以对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用的久了很有可能是元件老化造成的,OL故障是过载的意思,可能是三只电流传感器有问题了,有相同机器可以对换试试。
问题是修改参数就正常了但是不能长时间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