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1):
大家好!请教技术问题,在指针式直流电流表中,用线圈产生磁场做励磁,该励磁电流和指针的偏转关系有公式表达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电流表内置分流器,额定电流时分流器两端的电压降为47mV;若无分流器,你可以做个试验来确定,用电池和多圈精密电位器组成测试电源,先确定指针满度偏转的电流值(或电压值)是多少,可用4位半数字万用表测量,再取50%额定电流(或电压值)看指针偏转是否为二分之一,以此类推,结合欧姆定律来计算,电阻值为偏转线圈的电阻值,试试看。
注:表头内有游丝,可调整灵敏度和偏转系数。

楼主:
谢谢指点,我的问题没讲清楚。
   该仪表有两个线圈,其中一个线圈是产生磁场的,减少该线圈电流,仪表指针偏转加大;另一个线圈,加大电流时仪表指针偏转加大。这两个线圈都对指针偏转起作用。
   我想请教的是,这两个线圈各自对指针偏转角度的关系式,以及两个线圈共同作用对指针偏转的关系式。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