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1):
S7-200SMARTPLC输入信号接线——有源信号的接线
  有源信号分为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按晶体管的类型来分又分为NPN和PN的信号。以接近开关为例:
  二线制接近开关有两根线,一根为电源24V+,另一根为开关信号输出。两线制接近开关的接线比较简单,接近开关与负载串联后接到电源即可
  如图所示为PLC的内部电路图,我们可以把M和每一个输入I点之间的这一部分结构看做成一个负载。则这样我们可以得到M和i0.0为一个负载的两端,M和i0.1也为一个负载的两端。。。。这样我们把两线制开关接进去就比较方便了。只需要跟我们这个M和输入点一起串联到我们的电路中即可。
  四线制开关相对于三线制开关来说多有一对常闭出点,接线跟三线制基本相同,三线制开关分为NPN和PNP的接线,如图所示:
  对于三线制或是四线制的接近开关来说,不管是NPN还是PNP的接近开关,我们都需要提供其一个24V的电源作为其控制电源用。以同样的方法,把PLC的公共点M和输入I点当作负载的两端。输出信号线(黑色)永远接入到PLC输入点,则很明显,对于NPN的信号开关来说,PLC输入上的公共点M必须连接到24V电源正极,对于PNP的信号开关来说,PLC上的公共点M必须接到电源的负极上。因此对于NPN的开关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源型输入,PNP的开关来说称之为漏型输入。

-------------------------------
作者:曾鑫

网友A:
讲的通俗易懂,适合初学者掌握。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网友C:
讲的通俗易懂,希望看到的都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