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器b25e

楼主(2014-08-21):
做一个S7-200小程序 ,用这个模拟软件仿真一下。

I0.0复位后,Q0.0应该继续接通50秒,可你看,I0.0复位,Q0.0紧接着就复位——哪里有延时!
不知大家遇到过没,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500*100ms=50S    50*100ms=5S

你的描述是:要求松开按钮后Q0.0,50秒后断开是吧?
可你的程序,我觉的匪夷所思啊!

网友B:
时间继电器也弄错了 ,T33和T37没有关系呀!然后50也不 对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0*100ms=50S    50*100ms=5S

你的描述是:要求松开按钮后Q0.0,50秒后断开是吧?
可你的程序,我觉的匪夷所思啊!
一楼解释的很全的啊,这个模拟器不错。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可惜的是这个模拟器不支持子程序。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是么,这还真没试试,记得以前下载过一个,没怎么用。现在都不知道放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继电器也弄错了 ,T33和T37没有关系呀!然后50也不 对呀!
感谢2楼指导,将错误改正后,模拟正常!在现场没有PLC的情况下,还是很不错的软件!

楼主:
上传改正后的程序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