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14-08-21):
请教师傅,这怎么解决?换软件?

百度了,看了许多这样的问题,但没看到解决的办法。

楼主:
这个 S31是怎么写出来的?
    STL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以前老版的软件写出来的

网友B:
这旧版本看起来不舒服 还是GXworks2好用

网友C:
没装这个编程软件,但查到了论坛上 之前的两个相关帖子,不知可否参考: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40126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42507

是新编的程序,还是打开的以前的文件?
顶楼的两个图,不知其之前有不有STL指令,格式是否符合。

网友D:
    ret指令的相关问题。子程序返回

网友E:
RET是顺控结束指令符号,直接写在主线上面。

楼主:
刚开始接触三菱,什么都一知半解的,各位师傅见笑了。是我前面程序没写好,所以会出现了这个疑问。谢谢各位。

网友F:
第二张图的RET 位置不对。

网友G:
步进梯形图指令很好用的呀,楼主要看编程手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