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1):
怎么根据功率数选用几平方的线   同时一平方上的铜线与铝线承载电流多大

楼主:
急急急  请各位说一下

网友A:
以上是理论值,实际配线中要考虑国标与非标的区别(以1.5平方线径来说国标的1.5,而非标的是1.3),以及材料质量(有些生产商在铜材里面的掺入了杂质,导线电阻变大,导致,容易电缆线容易升温)

网友A:
以380V线电压的设备来说:2.2KW电机*2(我是根据口诀表来的)=4.4A*功率因素0.83=3.6A

P(功率 W)=U(电压 V)*I(电流 A)

网友B:
这个都是按照电流来算的

网友C:
一般放大一级来选电缆会好一点,现在水货泛滥!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电流计算公式应为
三相电流计算公式 I=P/(U*根号3)/COSΦ=P/(U*1.732)/COS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根据功率数选用几平方的线   同时一平方上的铜线与铝线承载电流多大
   依据主要是电流,以功率作依据需要结合电压算电流来选择.

网友F:
要估计的话,1KW大约2A左右,然后1平方5A选,这样不会有错的

网友G:
8楼主说得有道理。

网友H:
差不多是根据电流来选择,电线截面平方数*8A=实际承载的电流,,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网友I:
给点自己实际中经常看到的:
在车间里或机台上用的三相电机电源,长度在三五十米以内的三芯硬(软)电缆:
1.5KW及以下:1.5平
2.2~5KW:   2.5平
7.5KW:     4平
11KW:      6平
15Kw:      10平
22KW:      电源线,直起16平,星角启接线:6平也可,最好10平
30KW        电源线,直起25平,星角启接线:10平
37KW        电源线,直起35平,星角启接线:16平,用10平的也行,满载时烫的厉害
45KW        电源线,35平(比较烫),最好50平,星角启接线:16平
55KW        电源线,35平(满载时很烫),最好50平,星角启接线:16平
65~75KW     电源线,50平,星角启拉线:25平
90KW:    电源线,70平,星角接线:35平
110KW以上:   没看电缆多大,但一个KW一个平方应该可以吧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J:
还要注意供电距离、敷设方式、负荷类型等;
结合手册(口诀)、参考他人的选型(需核对),也是一个方法;
还有,有条件的话,平时注意实际运行情况,以取得计算负荷的经验等。

网友K:
距离也要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