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1):
请教大家
1、西门子的定位模板EM253是不是只能控制步进电机?能不能控制伺服电机?(看EM253手册上说的都是控制步进电机)
2、EM253只能做位置开环控制模式不能做位置闭环控制模式?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望大家指教啊

网友A:
1,当然可以控制伺服电机,不过伺服电机要设定成位置模式!
2,应当也可以做成位置闭环控制模式,加上位置传感器(比如编码器,光栅尺等),将位置在传给PLC,就可以做成位置闭环控制模式了,不过程序就有点烦锁了!

我只用过PLC本体上的高速输出,这个模块没有具体用过,因此第二个,供参考!感觉这个模块只是多加了一个轴,功能并不比本体上那两个强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体上的是不是只有一个轴?要想做成2轴的,是不是就要加EM253了?

网友A:
本体上有两个轴,PT0,PT1!
你要做两轴的基本能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没怎么接触过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