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1):
客户要做个10工位转盘打磨机,主电机带动转盘转动,10等分 靠接近开关控制等分,然后转盘上面有10个步进电机分度头,步进电机分22个等分打磨产品22个缝隙。输入点是30多个,输出点是66个左右,包含10个都是正转的步进电机,9个打磨电机 18个电动推杆 9个气缸。

客户选择的信捷plc xc-60mt 正好能控制10个步进电机每个电机都是22等分,现在的问题是10个步进电机起码有4-6个可能同时转动,我想问问会不会有干扰呢,真害怕有干扰走的多了少了的。还有个问题xc-60t不能扩展模块,所以得一个xc2-60r加一个xcm-60t 2个之间得通讯接一个触摸屏,我从来没弄过2个plc之间通讯,不知道好不好弄啊。
打磨机头上下升降靠电动推杆。

网友A:
XCM-60T的我用过,不过不是定位是速度控制,6个步进同时工作没问题。XCM-60T可以扩展MA模块,其实两个PLC之间通讯也并不复杂,用MODBUS指令很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我要22等分可以做到吧,是发脉冲数控制的吧,能定位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定位的我没做过。

网友B:
这么做会不会太复杂了,可以从机械上改么?

网友C:
很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案!

楼主:
我想问问我要接10个步进电机 从plc到端子,在从端子走到步进电机控制器,需不需要屏蔽线,需不需要接地等措施。会不会有干扰,我很担心这个问题。然后好像我这个机器还得用旋转接头来控制,因为转盘一直要转啊,所以转盘上的10个电机10个接近开关 都得用旋转接头,水印旋转接头来控制。

网友B:
干嘛一定要十个电机,一样的动作用一个就够了。

网友D:
挖!大工程耶!肯定有大利润
话说没有变频器,干扰的情况很少有发生的吧。
你的大转盘上又要装10个步进马达,步进马达上又要分22个位置,整个转盘上全部用旋转接头传导电源以及控制信号,而且打磨和抛光是粉尘最厉害的行业,以后维护肯定不是一件好差事。
机械结构上的改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大转盘转一个角度,10个转轴由机械结构带动跟着转一个角度,试一下这种方案吧。

楼主:
恩,我下午也这样想了,用一个步进电机控制10个轴同步转动,可是我不是搞机械的,所以我想了一通也没想明白这10个轴怎么联系在一起用一个电机控制。

网友B:
见过多头钻么?

网友D:
多头钻系统的机械结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E:
转盘式打磨机,一个电机就够了,哪里要那么多啊?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东西了。10个头,装10个打磨头,工件旋转只要一个电机。

楼主:
就类似这么样一个东西,一个圆形直径150的厚度20mm的玻璃把周围做成22个槽 漂亮的形状,大转盘走一次,每个工位的分度头打磨22次,然后走到第二个工位在打磨一次,在走到第三个工位精磨一次。然后反面是456工位打磨。基本是这个意思。

网友F:
用十个接近开关做定位?没有连续位置控制没有减速位?那难以保证定位时的准确性,会过冲不好掌握。推荐用一个RS485编码器进PLC通讯口,360度连续位置16384个分辨度,而且可以做提前减速,确保定位前的慢速并准确定位,一个编码器的成本怎么也要比十个接近开关便宜了。
我们做过菲尼克斯端子加工设备转台的进口编码器替换,就是用绝对值编码器做连续位置控制并定位的,又快又准,不过那个因为控制器是进口的,要用SSI编码器了,你的PLC是信捷,可以用RS485信号的编码器。

网友F:
4个以上工位的转台,基本推荐就用编码器了,RS485信号进信捷PLC的通讯,16384个连续位置,可任意设定工位、减速位置。GES38(RS485)绝对值编码器,多于4个工位时,选择绝对值编码器的成本更低,又可快速准确不丢位置。例如你步进电机什么时候启动,什么时候减速定位,都可以与编码器的位置联动了,这个类似于机械的双凸轮控制。

网友D:
如果这单生意是按照客户的新想法去制作机器,制造机器,而没有成熟的样板可以提供参考,尤其是设备机械部分,几乎是从零开始的话,困难巨大。
因为一台合格的设备,从零开始研制到量产,需要历经的磨难太多了。
投入的精力先不说了,自身的研制技术力量够不够是最主要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我下午也这样想了,用一个步进电机控制10个轴同步转动,可是我不是搞机械的,所以我想了一通也没想明白这10个轴怎么联系在一起用一个电机控制。
如果9个步进电机成本还可以的话,可能会比机械设计及加工的成本低。但是一个PLC怎么控制10个步进电机呢?

楼主:
信捷plc有一个专门控制10轴步进或者伺服的,用一个接近开关控制10个工位的,准确度能到20-100丝吧,具体不好说呢,客户自己说以前弄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