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S7-200 DIV指令

楼主(2014-08-21):
使用DIV指令时,余数丢失,梯形图和仿真结果如图。请前辈指教,谢谢!

楼主:
其中LW0为VW200。谢谢!

网友A:
光标在DIV指令处按F1,帮助中的例子为4000/41 结果应该是:商97 余23
实际仿真结果:为商111 余0
另:将指令中的除数改为VW10时仿真软件报错
判断:仿真软件不支持此指令

网友B:
我认为你第一步计算就已经出问题了,应将双整数变为实数再运算。

楼主:
我试了下和2楼讲的一样。
还有我在程序中设置的是1S变化一次,但是仿真的时候却长达10S甚至更长是怎么回事?
谢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