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没有上升

楼主(2014-08-22):
天车设备比较陈旧,接触器用cj _12。上去看到上升线圈掉了,通电还不动作。查重锤限位触点不闭合。更换正常。这里重锤限位经常坏。那位大师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重垂限位很重要,失灵了就会吊钩直接落地,叫天车下蛋。很危险。

网友B:
使用的是机械式的行程开关对吧,所以经常损坏。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损坏呢?是机械原因导致的整体受压损坏吗?可以考虑加装非接触式的传感器,比如接近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机械式的行程开关对吧,所以经常损坏。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损坏呢?是机械原因导致的整体受压损坏吗?可以考虑加装非接触式的传感器,比如接近开关。
还是机械式的安全。

网友D:
重锤限位吊的铁环太重了。

网友E:
经常坏同一个部件,查查就可以找到原因,除非得过且过

网友B:
不是设计缺陷就是使用方法缺陷,不过设计缺陷的概率很低。

网友F:
是否考虑再加一个限位开关,加在导套上,

网友G:
重新做个控制

网友H:
限位开关经常出问题,可能与制动电机刹车松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