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2):
如题,可行吗?
因没有三相电,调试三相变频器很麻烦,手上有单相220的变频器调到50HZ输出,再接到三相变频器上作为三相电,有没有问题?一直没敢测试,有试过吗?

补充一下:
情况是这样的,两台三相380V变频器,一台有缺相保护,一台没有。
单相220V经变压器380V后接到无缺相保护的变频器,将输出接到另一台有缺相保护的变频器作为输入,可行吗?

网友A:
如果输入是AC220V,变频器的输出尽管是三相,仍然还是AV220V,只不过是三相的了;

如果是针对三相输出380V变频器,而输入是单相220V(家庭里),你可以绕制一个AC220/AC380的变压器,功率不要太大,别超过家庭电网的电流允许值就可以了。变频器自身输出开路的调试用没问题。也不会报故障。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单相220转380的变压器来调试,但有些三相检测电路很难屏蔽,如:AMB-P7-030T3.
补充一下:
情况是这样的,两台三相380V变频器,一台有缺相保护,一台没有。
单相220V经变压器380V后接到无缺相保护的变频器,将输出接到另一台有缺相保护的变频器作为输入,可行吗?

楼主:
能否用电容移相,像单相接三相电机一样来接变频器?
当然先升到380V再加电容。

网友B:
K版是说,用单相220升压成380之后,接变频器出来就是三相380V了。
只不过变频器只能空载试机。
楼主怎么还在想如何形成三相380伏呢?

网友B:
在三相电源电路中,每相的波形相差120度。
电容移相的作用只是将电源电压电压落后电流90度而已,那么,另外那个30度差你上哪去补进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调试三相变频器提示缺相,无法进行调试才想看看有没有其它办法取到三相38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这么说就是不行了,谢谢!

网友C:
楼主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一个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供给另一台变频器做电源用,我也想知道下这样行不行。

网友D:
楼主应是楼上的意思,肯定是不行的。
变频器的输入端整流是低频的,变频器的输出是较高频率的,几K吧。就算这一关过了,因为负载的特性也可能不行的。这个我在十多年前,年少轻狂时做过试验。具体记不太清,变频用的是LG IG系列,印象中前一台变频器报警,后一台未到有显示发现前台报警立即断电了,经检测前台未损坏。

网友E:
国产的三相检测可以屏蔽掉,不像三菱富士和施耐德

网友F:
一般变频器通单相就可以的,调试问题不大,不过有的变频单相不工作、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变频器当电源用可以,但是,条件是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如果是没有这个功能,那上电后,频率设定一定要置于50Hz,且必须要V/F控制。同样,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也要V/F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调试三相变频器提示缺相,无法进行调试才想看看有没有其它办法取到三相380.
变频器输出本身就是三相的,输入单相没事。就是V/F控制即可。别加载。如果报输入缺相,那就没戏了。一般的变频器都不会设这个输入缺相,设这个属于老外了。

变频器输入单相,输出三相的应用很多呦。像伺服电机,很多都是,怎么可以设这个保护呢?检测直流母线并保护直流母线才是正道。唉...,

楼主:
回复 网友A:
AMB-P7-030T3 这个变频器就是单相输入不加载,启动就报缺相。这样子检测6路驱动也无法进行,只能测试静态时的驱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