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2):
请教各位老师,我的氩焊机工作时不引弧,需要在工作时用金属碰触下焊接件外壳,或者工作前用金属碰触下焊接件外壳,就能起弧。这是怎么回事,两台氩焊机同时出现这种情况。请教各位老师,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缺相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自动焊机,在焊枪头外面用铜线绕两圈,另外一头接达铁,干扰可以排除

网友C:
接地有问题

网友D:
高频引弧回路阻抗大,查高频引弧回路元件及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