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2):
我们现在用的是盗版的三菱FXN1,本来要计时90秒=k9000 ,而实际时间为60秒。问下正版的三菱plc的计时误差是多少啊

网友A:
这也太山寨了吧,都差了三分之二了,正宗的没测试过。

网友B:
盗版的 计时还能少时间的啊

网友C:
plc的计时误差很小,我用的小于0.1秒.

网友D:
山寨的也不会这么差的

网友E:
这都没法用了啊..........

网友F:
没什么奇怪,本人用的一台山寨机,误差比你的还大,1小时=120个 M8014(分)脉冲。
不过也没什么,既然知道了,那么就将就着用,程序中就当作1小时=120个8014脉冲。

网友G:
这点时间基本上没差异
这个山寨怎么时间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

网友H:
正版的三菱PLC时基为0.1秒,最大误差应该是扫描周期的时间加0.1秒。

网友I:
这个只能呵呵了!

网友J:
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K:
呵呵;90秒能变成60秒,直接扔了吧;
三菱的90秒不会超过正负0.2秒(用100MS时基)

网友L:
对时间间隔要求低的可凑合着用,调整给定值凑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