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2):
回转窑项目250千瓦的电机,采用施耐 德变频器控制,试车运转良好。据现场调试知情人反映,业主一定要求变频器设置成能运行62HZ,似乎不怎么明白,超出工频,明显为恒功率调速,电机低速时输出转矩大,高速时输出转矩小了呀,业主这样要求所谓何故呢?变频器超工频运行原理是什么 ,是否会带来什么后果?

网友A:
电机超频运行带来的后果:
第一:电机肯定运行在恒功率,根据转矩公式电机转矩肯定会减少,不过如果不是满负荷运行问题不大;
第二:电机超频后电机速度肯定变快,这是就要考虑电机所用轴承是否可以满足这样的转速,不过一般深沟球轴承的转速普遍在6000转以上。

网友B:
变频器没有任何问题;
关键是电机及机械;

网友C:
好像变频器的频率上限是400HZ,呵呵,不懂什么马达可以上400HZ呢?是车床的高速电主轴马达吗?

网友D:
为了达到工艺改机械多麻烦呢,改变频器就几个参数,这下明白了吧。

网友E:
楼主放心,这个要求不过分。从50Hz到62Hz是没有问题的。变频器可以放开,只要把负载限制在功率的100%以内,就是安全的。没有问题。

原理就是根据电机的输出功率平衡方程式,功率不变,提高了转速,转矩就得下降。电机还有一个转速、励磁、和反电势的平衡方程式,当电势达到了最大,就不能再升高了(在额定转速以内,电势与转速成正比),此时如果想在生高转速,就需要降低磁场强度,才能保持电势维持恒定。

网友F:
为啥要上那么高的频率!
不过电机就有些累了!

网友G:
频率高一点问题不大,可以不用考虑,62Hz使用就有点高了。因为电动机设计的最佳工作频率是50Hz.

网友H:
     变频器没有任何问题.
      62HZ,轴承一般也没有问题.如果是变频电机,那就更没有问题.
     业主这样要求所谓何故?估计是想提高生产率,提高效率.

网友I:
是啊 关键还是电机是否吃得消啊

网友J:
听客户的吧

网友E:
其实,超频工作,是现在电机的普遍应用。62Hz真的不算什么。楼主可以放系应用。前提条件是,做好电流限幅和功率限幅。不要过载超频应用。我想施耐德的变频器这个功能还是有的。

楼主:
频率调高了,速度上来了,达到了业主的要求,只是讨论一下,这样对机械设备及电机有什么影响及其理论支撑。

网友K:
几年前,弄过一个意大利磨机,变频器换新的,也是几个人没搞定,看电机名签1450转,设定到2000产品好点,但都不敢再调高,后来向意大利要来参数,人家设定到3000转,改为3000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几年前,弄过一个意大利磨机,变频器换新的,也是几个人没搞定,看电机名签1450转,设定到2000产品好点,但都不敢再调高,后来向意大利要来参数,人家设定到3000转,改为3000就行了.
这是什么缘故?

网友K:
回复 楼主:
还要专家给出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