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2):
我这有个别人做的程序,分别是在FC1和FC9中同时输出一个M75.0的线圈,且这两个功能同时被OB1调用,这在我感觉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但为什么编程软件还允许通过呢?

网友A:
1、OB不会同时调用FC,而是先后调用,所以不会存在啥问题。
2、输出M75.0只是一个双线圈,这不影响程序的执行。

楼主:
那就是看谁的执行时间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看谁的执行时间长吗?

和谁的时间长短无关,要看谁后执行,双线圈以线圈最后状态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那可以基本上把前一个执行的无视了,只看最后执行的。

网友C:
这不属于语法错误,是编程允许的,但是在每次扫描(运算)后,
仅输出最后的那个操作,本次运算中前面的操作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