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2):
有没有做过塑壳电控箱的,里面有一个电路板,一个DZ47 D40微断,一个CJX2-3201接触器,尺寸:220*320,散热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加风扇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风扇成本就高了,开散热孔IP防护等级就低了,产品规划给我们的难题,不知如何让解决,有没有关于这种产品温升实验的检测标准?

网友B:
你的线路板是功率的吗?剩下那几个原件都不怎么发热,最多给塑壳电控箱开几个通风孔,好看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路板上有个变压器,其他元件都是德力西的,经过试验,不开散热孔情况下通30A的电流,断路器温度达到了90度

网友C:
这还用散热?要不加风扇和过滤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断路器自身温度都90多度了,难道不需要散热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么高温度,你开关有问题吧,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D:
通了30A的电流就已经是功率型电控箱了呀,必须强制散热的呀。
装进气滤网,装往外吹气风扇。
不散热,就是顶级进口元件也受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买了一个国外同行的样品,全封闭,没有散热孔,他们的低压电器都是西门子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来贵有贵的道理,只能更换功率原件了。
贵的开关设备,触头含金量是非常足的,不想价格低廉的设备,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试过了  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工作时测测空开压降,算算是不是触点电阻和触点发热功率,当心空开突然跳闸把万用表烧了。手里有施耐德或西门子的先换上试试在测测,如果考虑成本用国产60A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倒是个好方法,关于小型塑壳电气箱的温升以及低压电器耐受温度有没有具体的标准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不知道,应该是肯定有。电器产品是一分钱一分货啊,施耐德西门子等进口产品的确有价高的理由啊。

网友E:
很简单,380v线圈交流接触器当220v用,40A 容量当10a用。 明白意思了吧

网友F:
如果箱子不能动手脚那就只能换内部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380V的接触器,通220V能吸合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试试怎么知道,千年你还有一种配电柜节能产品用的也是这个原理,吸合后线圈电压下降到几十伏,保持线圈吸合已达到节能效果。。

网友G:
德力西低压电器的质量不如正泰的,换电器元件就好了。

网友H:
可以打孔装备散热风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打孔装备散热风扇
同意楼上的

网友J:
可以用板式散热器啊 然后配风扇对着板吹

网友K:
增加一台小风扇强制排风,国产的开关和元器件的成本足可以装一风扇,比用进口的无器件还能节省成本,小风扇只几十元还能算成本?

网友E:
刚刚突然想到了。给你出个坏注意,用磁保持继电器。加相关电路达到自锁目的,连线圈温度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司开发的产品对成本比较敏感,10元足以让这个项目毙了

网友L:
泡在水里散热

网友M:
背板换成铝板加风扇。类似于变频器散热。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哪你的断路器有问题,跟散热没关系!

网友N:
回复 楼主:
晕 这么敏感,10块钱就毙了啊。。。。

网友D:
估计是量非常大的项目,多出¥10,出货量1万,就是10W呀,一部小车的钱。

网友O(2019-01-19):
原则上讲可以不考虑散热,负载类型,如果是阻性开关选C型50安,热度会有所下降,

网友O:
断路器假如达到90度就送不了电了,断路器是不能超过50度的。

网友P:
没有防水防潮要求的话可以一面加装百叶窗和滤网防尘,我们有些设备用低压压缩空气降温,加进气和出气管,防水防尘都解决了,前提是就近有压缩空气可用,这么小的箱子有功率元件,很难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Q:
半导体制冷片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