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2):
昨晚,在一个PLC的QQ群里,有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冒上来:
——请教下,S7-200PLC跟编码器除了用SSI串行信号转并行模块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方式

——S7-200PLC,还可以用RS485自由协议,modbus(慢),4--20mA,与绝对值编码器连接

——我们原来用的是这个,不方便

——起重高度可以用前面照片里面的编码器,4--20mA输出,多少圈对应20mA可以设定的,1--4096圈,代号9600

起重高度与大车位置控制过去常用S7-300PLC来做,如果要有起升高度和大车位置控制,用编码器常用profibus-DP编码器,或者用SSI信号编码器进SM338模块。而在一些小项目中,过去没有高度位置闭环控制要求的,现在也常常为安全起见而要求加装编码器,这些项目常常用S7-200就够了,(或者类似的如1200,或者其他同档次的PLC)。但是也带来了编码器怎么选,信号怎么连接的问题,因此就有昨晚QQ群里面的问题,实际上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有很多种,除了S7-300可以连的profibus-DP和SSI以外,其他PLC都可以选择其他各种信号:RS485,进入通讯接口;或modbus RTU,进通讯接口;或者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直接就选4—20mA信号进模拟量端口。编码器的4—20mA为12位或16位的,考虑到现场情况及PLC输入精度,一般现场精度达到0.1%FS,用户可以根据实际使用要求选择。

楼主:
RS485信号————绝对值编码器的RS485信号,有不带地址一个通讯口只能连一个编码器的,也有带地址,一个通讯口可以连多个编码器的,但是根据多年现场情况下看,建议选择不带地址只连一个编码器的,因为在地址寻查情况下如果收到干扰,会引起错误。

modbus RTU————绝对值编码器的modbus rtu信号,标准的信号标准的PLC程序调用,应该是较为方便的,但缺点是慢,如果距离较远,对于响应速度要求不高,可以选modbus RTU

4--20mA信号————绝对值编码器的4--20mA信号,标准电流信号进模拟量端口,按线性度计算位置,即20mA对应值得系数设定,而编码器是可以智能设定1---4096圈数量程对应20mA值。缺点是电流从输出到传输到接收端口,都有精度牺牲,一般现场结果的精度是0.1%(量程范围内计算)。

SSI信号————这个信号接口大部分PLC没有,S7-300PLC也需要另外选配接收模块,例如SM338。但是到了300以下的200,1200,1500,目前都还没有这个接口,如已经选了这个接口编码器,需要有一个信号转换模块GP1312-SSP,把信号转换为并行信号(进开关点输入),但是那样要占用很多开关点,而且成本也高了。

Canopen————少量PLC有这个接口,可以考虑用Canopen信号,优点是信号稳定安全可靠,快速
精度没有牺牲,缺点是编码器太贵了。

Profibus——DP,这个信号不用我介绍了,做PLC的大部分都熟悉了,就是PLC需要有这个端口,没有?那就要成本上去了。

呵呵,普通的高速计数器都是进增量脉冲信号的,不是绝对值编码器接口。我有一次帮客户选型编码器,他始终要我怎么把绝对值编码器与他PLC的高速计数器接口连(三菱的),我解释了半天他还是不明白,不是PLC手册上就讲编码器就是跟高速计数器连的吗?
呵呵其实编码器有很多种输出。

网友A:
吊车上用绝对值编码器,4-20毫安信号输出,有点绕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车上用绝对值编码器,4-20毫安信号输出,有点绕弯。
绝对值编码器输出信号的多样性,给用户带来选择的方便,用什么最合适?你可以与专业编码器厂家沟通,最终由你选择。

网友B:
呵呵 各种接口的编码器  各种场合各种精度

网友C(2015-01-26):
我们更需要,具体操作实例。这种科普文章实在是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