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2):
我需要测电机温升,我不太清楚测量温度要离电机多远才算环境温度。因为离电机10cm左右测的温度和离电机2米左右测的温度差十几二十度,导致温升算出来也差很远,所以想请教在离测试设备多远测的温度才算环境温度

网友A:
电机不工作时的温度

网友B:
空间有多大?
这个自己多测试几次吧!

楼主:
这个和多测试几次没有关系吧,测试点选不对的话,测几次都没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机冷却风进口处的温度,作为环境温度。因为这个温度的空气就是电机的冷却风温度。代表着他的周围环境温度。另外,在电机的型式试验国家标准中,这个环境温度应该是做了明确规定的。可以去查一下电机温升试验的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