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接地符号的区别!!!

楼主(2014-08-22):
上图中的三个符号,在应用中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采用现场接地端子就近接地
第二个地线引入电源点接地
第三个是和厂区的主接地连接
以上是我的认知,不对请指点
【方案】
从不被接受到广泛应用,热成像在采矿业的“大”用途!

网友B:
第一个工作、保护接地通用,第二个负载上的接地标识。第三个等电位连接符号。
【方案】
倍福基于 PC 和 EtherCAT 的控制技术在自动化仓储物流中的应用

网友C:
一般只用第一种,所以我也不懂区分;感觉2楼说的有理。
楼主看的是标准还是其他资料?
【方案】
奥普特—焊点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的资料,E+H电磁流量计中文技术资料。

网友D(2014-09-24):
现场引用中,对于接地还是很漠视的,如果做不好地的接地性能,接地还不如不接,很多时候接地反倒引入干扰。
【方案】
小菲课堂|符合NFPA 70B最新标准的热像仪,一定要满足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