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人

楼主(2014-08-22):
我在西门子wincc上的HMI上编辑了一个动态画面,希望通过按钮一直按下来控制图片的运动,可是函数里面没有,请教高人,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西门子wincc上的HMI上编辑了一个动态画面,希望通过按钮一直按下来控制图片的运动,可是函数里面没有,请教高人,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通过脚本改变图片框的X坐标,如果你说的是WinCCFlexible的话(请原谅多嘴了,很多人WinCC和WinccFlexible是分不清楚的),那么改变图片框的X坐标属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wincc v12 sp1,系列的人机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wincc v12 sp1,系列的人机界面。

参照前面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不行啊

网友B:
我一直以为WinCC和WinccFlexible是一个软件,刚才查了原来两个,长知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用啊,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走外面绕一下,按钮控制PLC里面逻辑,逻辑输出控制图的静或动

网友C:
改变图片的坐标值能够行的通,不管是在plc里还是wincc flexible里。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太佬 我向您请教个问题 我用WINCC 做了个按扭用来做画面切换  我想在切换画面时被打开的画面的按扭能变绿色 我该怎么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问题是,现在还没用PLC编程,我只想着不用PLC编程,看看可不可以实现这种动画连续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定义变量控制按钮,但是控制按钮的变量必须和切换画面的变量是一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