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2):
   系统是 CT UNI1405 几台大大小小的 伺服变频器,使用的是 INTERBUS 光纤网络通讯,更换一台 UNI1405 后发现更换后下载程序和运行参数,伺服电机现在是方向与原来的相反,当然反回编码器走过的数据也是相反,这样系统就不能运行了,请问如何让其方向改变?
   可以调换输入或是输出相线能改变方向吗?

网友A:
不能换电源UVW,可以通过伺服内部的逻辑取反,实现反转。

网友B:
伺服变频器不懂,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连接时,若旋向相反可通过参数“指令方向取反”调整,不能通过调换相线来改变旋向,与普通电机完全不同。不知这伺服变频可不可以。

网友C:
改设置就能改旋转方向。

网友D:
到底是伺服还是变频啊?伺服要改变参数,换线序只会报警;变频可以倒变频器出线端,也可更改参数。

网友E:
可以更改参数。

网友F:
呵呵;电机的相序接错了就报警了,这不是变频器,可以通过U V W的相序来改变转向;
通过参数或外部接线可以改变电机转向的;

楼主:
   晕了, 为什么 有两种说法!

   4 楼说不可以更换,更换会报警; 6 楼说可以更换输入相线,改变旋转方向.

   今天我说一下我实测,更换 CT UNI1405 的输入相线,进行两相对换后,启动变频伺服,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报警,但是 旋转方向还是没改变呀,按点动向下,还是向上运行,返回数据也是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更改什么参数 ,这个 UNI1405 说是变频也行,不插任何模块,就是一个变频器,插上很多扩展功能的模块就是一个伺服,且拖动的也可以是一般三相异步电机,也可是加编码器的电机,也是是 伺服电机,是说是变频伺服器

   我们现场使用的是 INTERBUS 光纤总线模块通讯,变频器带有运行程序,还有参数,PLC 不做什么功能控制,只记录设备运行时需要到达的位置数据正确不?

网友G:
有些横切机控制也是这样的系统。

网友H:
呵呵,楼主调的是变频器的输入相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晕了, 为什么 有两种说法!

   4 楼说不可以更换,更换会报警; 6 楼说可以更换输入相线,改变旋转方向.

   今天我说一下我实测,更换 CT UNI1405 的输入相线,进行两相对换后,启动变频伺服,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报警,但是 旋转方向还是没改变呀,按点动向下,还是向上运行,返回数据也是负的。

6楼说的是如果是变频器,可以更改UVW的相序,也不是说输入电源的相序。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是个变频器,那么变频器只要改变出线相序,也就是变频器与电机相连的线,电机就好改变方向。

网友J:
一般的变频器不带位置反馈单元,所以改变电机的输入端可以改变电机转向;可是伺服驱动器的话,是有位置反馈单元的,一般是编码器,这就表明了位置闭环控制,所以在伺服控制器中设定好了相关的位置,转向等参数,规定了CCW,CW的相关数据,所以只能通过修改这些参数才能改变电机转向。

网友K:
既然参数都是原来的参数,那就该操作控制器的参数了

网友L:
伺服反向,要通过反转控制命令去实现。改变电机电源相序,编码器的逻辑也会反,所以是不行的。闭环控制原理,决定反馈信号的极性与给定信号的极性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楼主:
  今天上传现场变频伺服图片:

  各位看看,这些是叫 变频 还是叫 伺服 ?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既然参数都是原来的参数,那就该操作控制器的参数了

   请问操作控制器参数是什么意思 ?

网友G:
Unidrive sp驱动器适用于以下任何模式(矢量'V/F'伺服'再生发电)。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既然参数都是原来的参数,那就该操作控制器的参数了

   请问操作控制器参数是什么意思 ?[/quo
例如PLC里面的控制指令,看了你的图,应该可以直接设定的。实在不行可以找供应商技术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K:
就 PLC 总线控制的,是德国进口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次更换了进线的相序还是没有效果,点动和自动 运行方向还是反的,今天又调换了输出线的相序,也是一样的没有效果 !

   还有高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