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2):
本公司要造一台数控送料机,把带料送到冲床下面冲孔再冲断。产品上有3种不同样子的孔,每种孔要冲4个,冲好后再把材料冲断。不进脉冲程序是[DPLSR D130 D140 K100 Y0]  D130是频率D140是送料就距离。因为有3种孔所以要用3台冲床再加一台冲断冲床总共4台冲床,冲床和送料机排成一条直线。Y2;Y3;Y4;Y5为带动4台冲床离合器。用D170;D172;到D194共13个保持寄存器输入要加工的孔距离,每台冲床间有一段距离,后几台冲床之间的距离用补偿的方法用3个寄存器自动加入前面后3台冲床要加工的距离。现在有点问题就是这种产品长短有几种规格,有可能有时第一台冲床把第1个孔冲好了材料送到第二台冲床下,有时第一台冲床把第2个孔冲好了材料还没送到第二台冲床下。用[DMOV C235 D160]把工作时的脉冲数传到D160,用如[D= D170 D160]-M1  D170和D160相同M1闭合带动Y2冲床下,同时把下一个要做的孔距离用[DMOV D170 D140]传到步进工作脉冲的数据寄存器D140里。 现在问题是有哪位朋友知道大小不同数据输入到13个数据寄存器后怎样从小到大用[D= D170 D160]-M1工作原理工作。   先谢谢了
[D= D170 D160];[D= D172 D160];[D=D174 D160];[D= D176 D160]为Y2。
[D= D178 D160];[D= D180 D160];[D=D182 D160];[D= D184 D160]为Y3。
[D= D186 D160];[D= D188 D160];[D=D190 D160];[D= D192 D160]为Y4。
[D= D194 D160]为Y5。

楼主:
比方说第一台冲床要加工的数据存储器第一个是200mm,第二个是800mm第三个是1400mm第四个1800mm。
比方说第二台冲床要加工的数据存储器第一个是300mm,第二个是1100mm第三个是1600mm第四个2500mm。
以第一台冲床加工的第一个孔为原点0,
第一台冲床加工孔位:第一个孔0,第二个孔800-200=600mm,第三个1400-200=1200mm,第四个1800-200=1600mm.
二台冲床距离为1000mm
第二台冲床要加工的第一个孔为300-200+1000=1100mm,这样第二个是1100-200+1000=1900mm,第三个是1600-200+1000=2400mm,第四个2500-200+1000=3300mm。
这样要加工的孔位排列是0;600;1100;1200;1600;1900;2400;3300.
这样第一台冲床加工好第二个孔后还没冲第三个孔第二台冲床就可以加工第一个孔了。
所以要一个会按数据寄存器从小到大工作的程序。先谢谢了。

还有我用的PLC是三菱Fx1s   触摸屏是威纶通。

网友A:
难道机器中间没有缓冲坑?还有如果要求精密,只能从模具上想办法解决,靠数据定位,难度大了,并不是说程序要怎么写的问题了。
PLC不是万能的。
见过连续冲压模没有?送料方式和模具按连续模的样子来做。

网友B:
直接用数控系统做了,然后用G码写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