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报错怎么解决?无法链接到配置的sql

楼主(2014-08-22):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sqL的服务被禁止了呀?

网友B:
是不是装了360 什么软件 禁用了一些服务程序 查看下 不行只好重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服务项目了,都没问题,都打开了,打算今天重装系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算重新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