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3):
三菱FX1S因自制编程线烧坏了通讯口。能否在淘宝上买个FX1n422板插上。就怕里面的电路一起烧掉扩展插上也不能通讯。请问各位师傅这种情况扩展板能通讯吗。

网友A:
这个的看情况,不过一般烧的就是通讯相关的保险一类的,插上通讯板应该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呵呵;这个要看运气的;具体要看原来烧的是哪些元件,有些与扩展的那个接口也相关的;

网友C:
通讯芯片坏了
换个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讯芯片是,DS89c21tm 我淘宝了两片在路上,等回来了换上试试看。到时回复各位。

网友D:
自制线烧端口应该是芯片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才开始学习,烧了两台,一台台达DVP14es00r2 一台三菱FX1s30mr  后来才怀疑自制线。因为两台我都用自制线下过程序后来就不能联机了。

网友B:
呵呵;不会台达和三菱你用的是同一条电缆吧?
虽然二个的接口外观一模一样;

网友E:
还是买现成的线比较安全。

网友C:
三菱 台达用同一个电缆也基本没见过烧编程口的
通讯不上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会台达和三菱你用的是同一条电缆吧?
虽然二个的接口外观一模一样;

不是一条,都是在网上找的图纸做的。不知道哪里没搞好,两台都是开始还写了程序进去后来就不能联机了。没办法买了条三菱线,设备上的正常PLC可以连,但是我的就不能连所以怀疑是自制线问题。另请教 ipadmini 怎么上传图片到论坛啊。

楼主:
谢谢各位,芯片更换后可以正常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