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3):
新人一个,请教各位高手前辈。
1,隔离变压器接地问题,有人说二次侧不接地,有人说二次侧接地,反正两种情况我是都见过,我们这边都有的。
假如说其中一相搭到外壳了,好像是不管接不接地,摸外壳都不会触电。那么哪种方式更好呢?
2,二次侧不接地的情况下,理论上隔离变压器与一次侧隔离了,也就是与大地不存在电位的关系,那么二次侧上人任何一点对地电压应该是0,可是我做实验为什么是二次侧上下端对地都有电压,而且上下端对地电压不相等,这两个电压相加正好是二次侧两端电压。(空载或有负载的情况下都试了,结果一样)。那么请问是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
3,既然测量二次侧对地有电压,电压档是电流表串联电阻的,也就是说这里面有电流流过,那么二次侧接地的话会不会存在像这样对地漏电的情况?那么像CT二次侧接地会不会影响测量结果?
真心请教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下疑惑!!

网友A:
1,隔离变压器机壳接地较妥,可保证安全及抗干扰。
2,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绕组在物理上是互相隔离的。但初、次级绕组间有分布电容存在,初、次级绕组对地也有分布电容存在,这就会有感应电压。感应电压的大小与初、次级绕组的电容C1及次级绕组的对地电容C2有关。
3,通常分布C1及C2的容量与变压器的结构有关,但大多小于100微微法,可见电流是很小的,故对地感应电压是不会造成触电事故的。如果次级绕组接地则对地感应电压更低。
 对于仪器用的隔离变压器,为了提高抗干扰性能,大多在变压器的初、次级绕组中间还绕有一层屏蔽层,屏蔽层要求接地,这时初级绕组的感应电,通过初级绕组与屏蔽层的分布电容入地了。提高了抗干扰性能。
对于类似问题在本论坛有讨论,如:“老话重谈,机床控制变压器次级必须接地吗?”帖子,地址如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8&ID=351988&page=1

网友B:
提供安全电压的隔离变压器,现在好像是要求不接地(铁心可接地);
以前通常是要求接地。

网友C:
我们这边就是二次侧接地的
这样安全些

网友D:
隔离变压器的二次则一旦接了地,就不能称之为隔离变压器了。

通常变压器的一次则接了大地,你二次则同样接了大地,你怎样使一、二次则电气隔离起来呢?

隔离变压器只有铁芯接地,二次则不能接地。

所谓的隔离变压器,就是变压器的一、二次则在电气上没有直接联系,只有电与磁的联系。

网友E:
上网查了一下,二次侧接地主要是怕一二次绕组之间短路,如果不接地碰到二次侧就会触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