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3):
西门子PLC S7-200 电源板DC24输出电路中一个反向并联二极管击穿,型号为FXM如图,起什么作用?能用什么代替?

网友A:
瞬间抑制二极管,起保护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估计手头也没合适的瞬态抑制二极管拆了直接用得了。

网友B:
SMBJ30代换即可

网友C:
是防止电源错误反接的,使用1N4007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这样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