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客户的想法-

楼主(2014-08-23):
    控制器可以使用3相380V/220V的电源,也可以使用单相220V的电源(电机是三相电机)

楼主:
     三相电机改接成单相使用,带负载能力下降.功率2.2KW-3.5KW.

网友A:
小功率的变频器就可以实现。

楼主:
    楼上提的是个思路.

网友B:
很长见的好不

网友C:
实际上就是多种电源切换选择的模式吧。
比如以前老的电脑主机电源,在电源线插口哪里有个拨动开关,进行切换110V或者是220V的拨动选择开关。
要是改设备内部的负载不好改的话,就得投资增加电源转换电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相电机改接成单相使用,带负载能力下降.功率2.2KW-3.5KW.
我改过,容易过热,不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E:
这要看使用情况
如果频繁使用这样不行!

网友F:
用一台单相220V变频器就可以,现在变频器价格也不高,把原来380V星接改成角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相电机改接成单相使用,带负载能力下降.功率2.2KW-3.5KW.
我改过,容易过热,不能长时间使用。
  把电机容量增大60%如何?

网友G:
三相电机改单相只适合小功率电机,个人觉得加一个变频器最好,但不知道有没有3.5KW的变频器是可以接单相电源的,2.2KW的是可以的。电机这边如果是星形接法接380的,该成角型接法就好了。

网友H:
建议施耐德atv71变频器,屏蔽了缺相报警就可以用单相电源驱动。'

楼主:
   再引申一步的话,想做成三相,单相通用的.

网友I:
负载多大功率?

楼主:
      最大3.5KW

网友J:
你那个是带逆变的话就是电容充电能不能跟上的问题,其他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