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3):
普通的三聚氰胺10层热压机
有2台低压油泵和1一台高压油泵组成,带高低压压力表的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那个热压机是怎么回事,是不加热,还是温度不够。或者压力问题。

网友B:
我们厂的是买用plc控制的配电箱

网友C:
这个真没有,但是我维修过。也不复杂啊!

楼主:
这个箱子连线号也没有

网友D:
了解下工艺好解决啊!现在都改文本+plc控制了!

网友E:
我有单层热压机电路图,是电气类控制,非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有单层热压机电路图,是电气类控制,非pLc。
可以发来看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有单层热压机电路图,是电气类控制,非pLc。
可以发来看看吗?
前两张是原理图,后三张是控制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有单层热压机电路图,是电气类控制,非pLc。
可以发来看看吗?
前两张是原理图,后三张是控制线路。
谢谢哈,拿来参考下,虽然我们厂是用plc控制的了,粗略看了下图,好像有点冷压机的原理,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有单层热压机电路图,是电气类控制,非pLc。
可以发来看看吗?
前两张是原理图,后三张是控制线路。
谢谢哈,拿来参考下,虽然我们厂是用plc控制的了,粗略看了下图,好像有点冷压机的原理,有空研究研究。
热压机,只不过加热保温是传导油加热的。另外一个厂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