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3):
智能一体化涡轮流量计结构为防爆设计,可以显示流量总量,瞬时流量和流量满度百分比,电池采用长效锂电池,单功能积算电池使用寿命可达5年以上,多功能显示表电池使用寿命也可达到12个月以上.

智能一体化表头可以显示的流量单位众多,在立方米,加仑,升,标准立方米,标准升等,可以设定固定压,温度参数对气体进行补偿,对压力和温度参数变化不大的场合,可使用该流量计进行固定补偿积算.

涡轮流量计传感器部分的维护保养要注意以下几点:

使用和调整

使用时,应保持被测液体清洁,不含纤维和颗粒等杂质。

传感器在开始使用时,应先将传感器内缓慢的充满液体,然后再开启出口阀门,

严禁传感器处于无液体状态时受到高速流体的冲击。

传感器的维护周期一般为半年。检修清洗时,请注意勿损伤测量腔内的零件,特

  别是叶轮。装配时请看好导向件及叶轮的位置关系。

传感器不用时,应清洗内部液体,且在传感器两端加上防护套,防止尘垢进入,

  然后置于干燥处保存。

◆ 配用时的过滤器应定期清洗,不用时,应清洗内部的液体,同传感器一样,加防尘套,置于干燥处保存。

传感器的传输电缆可架空或埋地敷设(埋地时应套上铁管。)

在传感器安装前,先与显示仪表或示波器接好连线,通电源,用口吹或手拨叶轮,使其快速旋转观察有无显示,当有显示时再安装传感器。若无显示,应检查有关各部分,排除故障。

网友A(2014-09-28):
不知这种流量表的最小流量检测是多少。
叶轮偶的理解就如同家用式水表的叶轮一样,微小流量是无法带动叶轮旋转的,那么其漏量就是比较大的。

网友B(2015-11-02):
一样有死区流量,根据流量或者流速选规格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