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检测直径28mm钢管内部一端某点焊点有无,见图!(20140829)

楼主(2014-08-23):
如题:
检测外径28mm内径25mm钢管内部一端某点(高0.2mm左右,宽0.8mm左右,沿管长方向的直线)焊缝有无,可接触或非接触测量,发现焊缝给出信号指示即可。钢管沿圆周方向低速旋转

网友A:
精度要求多少?外皮镀锌还是?钢管可以采用伺服或着刹车马达驱动(速度不高),寻焊缝可以用松下的LX101色标传感器,或者基恩士CZ-V21A型颜色传感器。如果钢管圆度可以的话可以采用另外一种办法

网友B:
估计要使用视觉检测方案的吧。

网友C:
是看有无焊缝还是检查焊缝的焊接质量?
这个是不同的

楼主:
能检测到管内的焊缝就行,焊缝是凸起的,高0.2mm左右,宽0.8mm左右,钢管低速旋转能检测到这条焊缝给出开关信号或模拟量信号即可。管内外未镀锌,检测有无焊缝。管内沿长度方向有一直线焊缝,只需检测钢管一端某点的焊缝即可。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检测到管内的焊缝就行,焊缝是凸起的,高0.2mm左右,宽0.8mm左右,钢管低速旋转能检测到这条焊缝给出开关信号或模拟量信号即可。管内外未镀锌,检测有无焊缝。管内沿长度方向有一直线焊缝,只需检测钢管一端某点的焊缝即可。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D:
不知用小型的接近开关行不行。

网友E:
接近开关应该不行吧,0.2mm的怎么检测。

网友B:
楼主这是钢管厂的产品质量检验流程吧,那么小的焊缝,而且又是在管子里面的,难度相当的大呀。
用工业相机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接近开关应该不行吧,0.2mm的怎么检测。
用那种检测距离0.6MM或者1MM的,0.2mm应该能检测出来,但转动时不能有偏心且管一定要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