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3):
正在编译程序块...
主程序 (OB1)
SBR_0 (SBR0)
SBR_1 (SBR1)
MBUS_CTRL (SBR2)
MBUS_MSG (SBR3)
MBUSM1 (SBR4)
MBUS_INIT (SBR5)
网络 2,行 6,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行 9,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行 9,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9,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9,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2,行 5,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9,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9,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9,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9,行 5,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9,行 7,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9,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2,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7,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MBUS_SLAVE (SBR6)
网络 1,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5,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6,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6,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8,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6,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8,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8,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8,行 5,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8,行 6,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1,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1,行 12,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3,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4,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7,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9,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9,行 5,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9,行 9,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2,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5,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5,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8,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9,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51,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51,行 7,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57,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57,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59,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59,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59,行 5,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MBUS1 (SBR7)
网络 1,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行 1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INT_0 (INT0)
MBUSM2 (INT1)
MBUS2 (INT2)
网络 1,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行 6,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MBUS3 (INT3)
网络 1,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块大小 = 0 (字节),58 个错误,
做的是基于S7-200PLC的modbus协议的主站和从站的通迅

网友A:
调用MODBUS程序块 必段分配V存储区 而且别的地方不能使用该区 最好的 最好安的办法 是做完程序后分配  系统会自动把你用了的地址和没用的地址分开 这样不易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麻烦一下,我就是这样设置的,为什么还会出现 同样的错误,才刚刚接触,不是很了解,我把我的程序图,给你看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错误和程序无关 你打开软件 选择 文件 选择库存储区 然后 在里面点一下 可以选择 建意地址 系统分自动给你分配个没到的地址 这样你再编译 就不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