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3):
用S7-300能设计多路多段PID输出吗?如何设计?

网友A:
什么叫多段PID输出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在在每一路模拟量输出中,模拟量的大小随时间成折线状,而水平部分要求PID.另外,每一路之间毫无关系,每一路的起动和停止都有自己的启动和停止按钮

网友B:
应该可以吧,没做过。
用S7-300模块机只做PID控制?太浪费了吧。是什么模拟量控制?温度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比如:某路模拟量输出控制温度的升高可分三十步,第一步从用二十分的时间从室温加到九十度,然后保持七分钟,再用五分钟的时间加温到130度,再保持三分钟.......,最后再把温度降下来,要求在每一保持段用上PID.一个CPU所能控制的通道数量尽可能多些,并且启动和停止每一通道都互相独立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以前用过大华的KP-1000仪表挺好,但后来工艺改了,KP-1000步数不够了,且一台只能控制一路.所以考虑用PLC

网友C:
用300的PLC?欧陆的仪表也很不错的,完全可以达到你要的要求!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没什么多段的 如果你要做 你可以这样做 在不同的时间段里 自动去改变设定值 PID就会跟着你的设定去执行 但是呢 这是时间是无法掌控的 因为和外界有观 可能没到时间就控到好到了你的设定值 也可以用了更久的时间才到达你的设定目标 这和外界有关  你改变设定值也就是不同的段的了

网友D:
用PLC编程集成多块程序段仪表,这是PLC比较典型的应用,比仪表更灵活。你先编程做出一块就一段的程序段仪表来,然后加段。

网友E:
用PLC的PID做多段恒温控制可以,不同时间段写入不同的设定值就行,但是升温段的时间是不好控制的,智能温控仪用的是类似模糊控制,在整定过程中,仪表计算出每上升一度需要接通多长时间(假设用接触器或双向可控硅),通过运算、输出,使温度按照一个斜坡上升,这个用PLC来做运算,难度很大,多段温度控制用于模具烧制啥的,温升过程而不是恒温过程直接决定了产品质量,改这个要慎重。

网友F:
可以做。。两点之间求斜率(正负),每秒自动增加,时间到后自动刷新数据,再次求斜率。。。。
PID参数不用管,若要细化就在多少设定温度范围内设定P I D参数就是, 300PLC里面有现成的块,不过得做自己的块,  D参数设为0最好,不然控制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做PID,在一个通道中使用了时间循环中断组织块,还可以在别的通道中使用吗?如能还可以写入别的数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做PID,在一个通道中使用了时间循环中断组织块,还可以在别的通道中使用吗?如能还可以写入别的数据吗?
你就在OB35中做PID就行了,轮训执行,第一次扫描执行一路PID,下次扫描执行下一路。

网友F:
回复 楼主:
直接在OB1里调用就是了   还用不着OB35

网友G:
用120段的温控仪表就可以解决了。为什么用plc呢。

网友H:
可以做的,但精度控制很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路35个斜率,4路就是140个,把比较指令算上,程序是不是有点长?

楼主:
回复 楼主:
考虑操作员要对工艺的改动,他们不懂在PLC程序中改动,就得做个简单的界面,而他们习惯用达到值和所用的时间两个值来设定,能不能把这些值在界面这一侧用除法算好,商当作变量传输到PLC侧,这样PLC侧的程序要短些,可是象wincc组态软件也不作数学运算.怎办?望能得到大家的指导

网友I:
我的意思是在在每一路模拟量输出中,模拟量的大小随时间成折线状,而水平部分要求PID.另外,每一路之间毫无关系,每一路的起动和停止都有自己的启动和停止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