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3):
我所在的工厂有一台FR-740 22KW,故障表现为电位器无法调速,参数一直没动过,因为设备一直用的好好的,突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电位器也换了好几个了,请教大师,此问题是哪里出了问题?要怎么查?谢谢了!

网友A:
上传参数到面板,恢复出厂值,在下载参数,看看如何。

网友B:
测量一下电位器的电压值是否对

网友C:
可能是无意中把频率模式改了,对照使用手册调一下。

网友D:
楼主所说的点位器是变频器外部的点位器么?一般外部电位器都有个切换电路,或切换参数,检查下看看是不是切换电路出问题了,可以测量下电位器及变频器端子电压。

网友E:
参数先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参数查了很多次了,今晚去恢复出厂值再重新设定参数看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位器换的是新的,换了几个新的了,而且换的这个到别的变频上可以正常调速。端子接的是2-5-10,如果要量,多少伏才算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查了的,PR79设为2,没用,调不速。现在只能设为3先用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对过参数了,可以排除这个情况,今晚去重置参数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少才算正常电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今晚去试试。

网友D:
一般的话应该是10:+5V;2:信号输入;5:GND。10、5应该有5V,2、5应该随电位器调节在0-5V变化。
【方案】
倍福 | 薄膜秒变快递袋,生产效率破纪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网友F:
先看参数在测电位器端子的电压。
【方案】
土木工程新突破:FLIR A65+全景相机,创新方案震撼业界!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师傅的指点,用端子10E作10V输入,设置PRR73为2,成功解决了问题。端子10确实坏了,与5之间没有电压。另想请教一下,昨晚想试一下用端子4作为10V电压输入,却没有成功,我的设置是这样的:PR267为2,PR73为1,且短接了AU和SD端子,但却没有成功,不知道是哪个参数还要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确定端子10已无电压信号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还要将里面的那个小开关拨到V处?

网友E:
测量一下端子10\5间的电压5V是不是正常;
【方案】
热像仪这样用,让你整个假期魅力十足~

网友G:
主板输出Vref10V坏了,很容易修复的
【方案】
四川高速油罐车爆燃致2死2伤!危险化学品的储存与运输该如何规避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因为不会修,刚刚才开始自己学变频器电路。我这个主管呢,这个问题跟他反映半个多月了,不闻不问,我又不敢拆下来,他知道的话会大骂的,难搞,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若是电压控制的话本来就应该在V处的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是使用外部的10V或者5V,不建议是非专业的去拆变频器。

网友H:
应该是参数被改变了